请教:常用的304不锈钢板变形问题

楼主(2012-03-08):
各位好:
       有一批不锈钢板,50mm见方一个,1mm厚,就是市场上常见的那种。应用环境是从常温加热到500摄氏度左右,在此温度下要求不锈钢小板平整不变形。可实际情况是几乎大部分都变形了(一批200个),本人估计是内应力的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该怎样热处理使其去除应力不变形。

网友:
用夹具,进行高温热处理。

如果加热过快,也可能变形,不锈钢导热性差,过快加热各部位升温不均。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30000 字节

网友(2014-12-17):
将不锈钢板叠起来用,厚钢板加长螺栓夹紧再高温热处理。

网友(2017-02-22):
内应力问题,比如轧制过程中的方向性,加热过程中的不同部位冷热不均。还是从加热速率来考虑比较现实。

网友:
得做相应夹具防止变形

网友(2017-04-18):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有一批不锈钢板,50mm见方一个,1mm厚,就是市场上常见的那种。应用环境是从常温加热到50 ...

降下温度200-3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