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软件应用讨论

楼主(2012-03-08):
用solidworks做一个钣金零件,如图所示,按平时做钣金的惯例,这类零件取内层尺寸,则尺寸分别应该是:
19.5+19.5+84=123
19.5+19.5+64=103
而软件得到的是126.8和106.8,相差了3.8个毫米。

我又做了另外一个零件,用的是2.0的板,用软件作出后,拿到车间加工了一个,误差在1个毫米以内。

还算可靠,我想请教下高手板厚不等的条件下,怎么做才能最接近实际尺寸。
补充:本想把3MM的也做了,但由于小企业设备有限,3mm的板折不下来,外发又说不过去,只好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本人也想知道,坐等高手指导

网友:
折弯系数用的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折弯因子,取的是0.5,这几个概念的用法还很昏,请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一般Q235,Q345我这边是按K因子0.42,得出误差比较小。针对不同材质,不同折弯内角还是要查相关手册。

网友(点评):
这个还有手册?我只是在钣金书上看到一些板厚的处理,具体手册到没见过,还请老大分享下,谢谢! 303361721@qq.com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手头没有,以前看过相关资料,大致讲材质、板厚、角度等钣金制作的参数。

网友:
你要把比例因子0.5改成0.1    比例因子0.5的展开尺寸是取3mm板的中间值,不是内尺寸,所以会出现差别,你可以用CAD取3mm板厚中间值实验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看来是老大的经验得来的!很感谢!

网友:
以前我也不知道   一次偶然发现的    嘿嘿

网友(点评):
还是软件利用不熟练惹的祸,以前知道按不变形层,用CAD做钣金一直很有用,最近用SW,钣金命令好像不支持随时更新,必须把钣金特征还原然后重新转钣金才可以,我也改了几次参数都没变化,从新删掉从做,才找到答案。

网友(点评):
但要深层次掌握,这一点恐怕不够,还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SolidWorks钣金确实好用  以前用Pro ENGINEER现在不用了  SW的成型工具和零件转钣金折弯个人觉得很好用   等你用熟练就知道咯  嘿嘿

网友:
折弯系数和设备、材质、板厚都有关系,而且和板厚是非线性关系,一般采用经验值,也可以采用比较复杂的非线性公式计算,但是决不能简单的取0.5或者内侧尺寸。具体可以参考钣金方面的书

网友(点评):
大侠说得很对,但对于图示的折90度的就看内测尺寸,其他的要看厚度,材料,折弯半径等!书也看的七七八八了,平时也做过不少了,就是想结合书本,经验,想在solidworks上运用,毕竟可以省很多工作量。

网友(点评):
还请大侠不吝赐教,小子感激不尽

网友:
折弯因子是要根据设备和模具进行具体调整的,一般新买来的设备都会拿几张板进行试折来确定折弯系数,这个就是俗称的经验法

当然也可以精确计算,这个涉及到塑性力学,非常复杂

顺便回楼上,我翻过很多钣金书,没有一本是讲怎么确定折弯系数的!!!要么是机械的说减掉一个板厚,要么就是直接一句根据设备来调整带过!!

网友:
可以在SW里建立自己的折弯系数表(推荐这么做),也可以自己编辑折弯公式

网友:
折弯系数的大小和材料,折弯模具有密切关系,不是不变的
每个折弯在绘制过程中设置折弯R值,K值
钣金展开尺寸已经在绘制钣金件时决定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说做好实体转成的钣金。

网友(点评):
转换时折弯R角你设定的多少,每个板厚R角都应不同,而实际加工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呵呵,最近在联系钣金的画法,在此学习了。。

网友:
基本概念不清,折弯变形原理不明白所致。不过多思考多看资料很快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大侠,第一折弯变形原理也差不多,只是与solidworks衔接有问题,而solidworks资料关于这点又很含糊,如大侠有详细资料还望赐教。

网友:
坐等学习

万户门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