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滚珠丝杠型号SFU5010DFC7-L4500的含义,请教

楼主(2012-03-08):
那位仁兄知道 这滚珠丝杠型号SFU5010DFC7-L4500的含义啊?不知道是那家的产品?我手头只有南京工艺的样本.完全对不上号!

网友:
丝杠上既然有型号就应该有生产厂家的商标,楼主仔细找找。

网友(点评):
我找了啊.光突突的

网友:
这个是ABBA的丝杠型号,SFU是螺母型号,表示单螺母有法兰;5010是丝杠直径50mm导程10mm;D表示法兰双切边;F表示为轧制丝杠;C7为精度等级;L4500指丝杠全长4500mm。

网友(点评):
C7是表示精度等级(1.2.3.4.5.7.10)中的7级精度吗?另外问下.这种丝杠是定位滚珠丝杠,还是传动滚珠丝杠

网友(点评):
就是这种精度。你说的定位丝杠或传动丝杠是什么意思?都可以啊,关键看你的负载和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