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选型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2-03-08):
今天有空,闲来整理一些关于减速机选型方面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给需要的朋友借鉴,班门弄斧,不到之处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减速机通常是按照每小时启停次数小于520常温下,按恒定转矩设计的。
1.在选减速机之前,你首先要做到心中有数,你是要选择输入和输出是垂直式的还是平行轴式的,输出轴你是要选择实心轴还是要空心轴,实心轴中又分单出还是双出的等等,空心轴又分平键空心轴和缩紧盘的等等,这些都是基本的方向。

2.减速机的型号是多重多样的,不同的型号可以适用与不同的行业,比如说行车,由于其长度无限制,宽度有限制,建议选用长方形的减速机,比如TLML系列的;比如说搅拌设备上面用的减速机,如果搅拌轴长度小于减速机输出轴长度的4倍,则搅拌轴可以直接连接减速机,否则,则必须添加带支点支架;比如说搅拌沥青,两台电机分别驱动两台减速机,为了同步,要在两台减速机的输出轴上加万向节;同样用于搅拌,如果功率小于70-90KW,用摆线减速机BWL系列和减速电机RF系列和KF系列,如果功率大于90KW时则要用重载模块化减速机,如TLMC等;有些行业是需要将硬齿面减速机DCY系列和减速电机K系列配合使用的,主传动带逆止器(防到转),辅传电机不工作,但是发生故障或维修的时候使用辅助电机;环保行业和切碎机上多用KTK系列和STK系列,是带力矩臂的,靠力矩臂安装,起到柔性支撑、缓冲、报警的作用;同样的减速机,锁紧盘空心轴比平键空心轴的安装方便了,大的减速机一般建议用锁紧盘空心轴安装。
3.基本的选型步骤
a.在按照选型参数表选择机型号之前,须先了解载荷特征和工作情况,据已知的参数和条件计算功率。
b.按照额定功率选择规格型号。
c.按照许用热功率校核。
d.校核轴伸部位承受的径向载荷。
4.常见问题和常用措施
a.机械强度够,而热功率不够时,会出现减速机不坏,但发热,这时候需要加风扇、冷却水。实在不行,只能增加减速机的规格型号。
b.为保证计算准确,以设备的轴功率*系数,在无轴功率的时候,才以电机功率来计算,在以电机功率为依据的情况下,选型会稍微偏大。
c.在电机和减速机的输入轴之间加联轴器,则不会产生轴向力和径向力,如果中间是链轮、齿轮,则考虑轴向力和径向力,这时候需要适当的加大轴径,加长轴长。
今天就先说这些了,下次再续,如有不对支出请指正。

网友(点评):
要段落隔开距离,方便阅读。谢谢。

网友(点评):
不错。上次问你们公司一个销售,给了参数,人没搭理我,就传给我样本,自己选吧,然后自己玩QQ游戏。

楼主:
持续改进中,下次继续努力,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在下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你们的样本中同一型号分连续工作和断续工作制,断续工作制中还有一个基准工作制,不同的断续工作类型可以折算额定功率
基本上输出轴瞬时最大扭矩和输入轴强度校核的核算都能过,说到底就是允许输入功率的问题
只是在选型计算时能让我们超过额定功率多少恐怕你们自己也没底

楼主:
这个东西实际计算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要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选择不同的系数,如果真正的计算下来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弄清楚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减速机通常是按照每小时启停次数小于5,20℃常温下,那我现在有个启动比较频繁的传动机构,有什么办法?

楼主:
放大使用系数,加大机型号

网友:
总结得很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一般先定系列,然后根据输入功率选型号就行了,当然,安装尺寸再注意一下吧。

网友B:
感觉没有说到我想要的东西,比如对功率、扭矩如何计算,最好是有案例说明

网友:
努力学习 可以发多点这方面的资料不?

网友:
内容很不错啊,有用有用

网友C:
每小时起停小于五次,如果做频率十秒每次,间歇式工作呢??????

网友:
这都是些步骤,能不能用案例来说明一下啊?

网友:
感觉每小时停启停次数小于5,有点困难,我们设备用的减速机,一小时都不知道停了多少回了,感觉按这个要求,很难选择合适的

网友:
很详细,很受教阿!!谢谢楼主分享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说到我想要的东西,比如对功率、扭矩如何计算,最好是有案例说明

最近比较忙,有空了会总结几个案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小时起停小于五次,如果做频率十秒每次,间歇式工作呢??????

使用系数加大,有些特殊行业需要用到特殊减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定系列,然后根据输入功率选型号就行了,当然,安装尺寸再注意一下吧。

是的,一般都是这样,先确定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