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有问题了吗?beijig_fanuc的数控车床,最近老是黑屏

楼主(2012-03-08):
我有一台beijig_fanuc的数控车床,最近老是黑屏,并且不断的出现控制电压低报警。
0i-tB系统

网友:
检查一下24v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或者检查一下24V电源的电缆,如果太细也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小弟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结局。是机床进线空开出问题了,换了一个新的,最近使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