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牙螺纹和细牙哪个强度更高?

楼主(2012-03-08):
书上说细牙螺纹相比粗牙螺纹自锁性好,防振动,强度高,但是螺纹牙的受力是剪力和弯矩,相当于一个悬臂梁,所以根部尺寸越大强度就应该越高,这样看来应该粗牙螺纹强度更高,书里的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在网上搜了一些帖子,里面的观点也是两边都有,还有的说细牙螺纹承载均匀性好,相同距离内牙数更多,所以强度更高,但是书里也说了第1圈约受1/3的力,到了第八圈之后就几乎不受力了,所以圈数对承载能力并没有大的影响。结合这些理论和实际经验,希望大家来讨论一下,另外为了使问题清晰,分了下面三个小问题:
1.就单圈螺纹牙来说,粗牙和细牙谁的强度更高?
2.就相同长度的螺纹来说(假设细牙螺距是粗牙的一半,圈数是两倍),粗牙和细牙谁的强度更高?
3.实际应用效果的对比
又想了一下,如果精确计算的话,假设书里的载荷分布的说法正确,那么圈数对单圈螺纹的载荷无影响,计算载荷按照1/3计算,粗牙和细牙于是都相等,载荷按分布在中径上考虑,那对于悬臂梁来说,由于细牙的螺纹高度小,即螺纹浅,所以力的距离作用短,弯矩会小一些,所以弯曲强度的计算结果还真的不一定比粗牙小,但是根部的剪切强度肯定比粗牙低,所以最后还需要综合对比一下计算结果才能得出结论...

  • · 螺纹|主题: 4, 订阅: 0

网友(点评):
按载荷作用在中径计算也不是很精确,应该有限元一下..

网友:
看看各自的面积 就能知道了吧

网友(点评):
这种差别甚大的结论比较明显,但螺距1.5跟2的相比可能就得算一下了

网友:
我觉得
粗牙  牙的强度高  但杆的强度低   破坏产生在杆被拉断
细牙 反之   破坏产生在崩牙

所以 这是一个要搞明白所指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过我认为当轴径较大时还是粗牙的强度高

网友A:
闭着眼睛只写GB/T5783的飘过

网友:
的确如此啊,圈数过多会使每圈受力不均,所以应该还是粗牙的强度更好

网友(点评):
螺钉多少圈为比较合适的?

网友:
细牙容易滑牙,粗牙容易松,汽车半轴螺丝就是最佳体现。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还是粗的强度高
但是我见过很多东西上都是用细牙的

网友C:
常规的设计是要求自锁使用细牙螺纹,要求强度使用粗牙螺纹

网友(点评):
粗牙应该也自锁吧

网友(点评):
细牙的自锁性能更优异

网友:
大家讨论粗牙螺纹还是细牙螺纹强度高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应该讨论的是定螺距,定轴径的情况下才有可比性。
如果以上两点定了的话,牙型基线是无论普通螺纹,粗牙螺纹,细牙螺纹都是相同的。这种情况下细牙螺纹强度大。粗牙是加工时将牙顶锐角部分去除了的螺纹。

网友D:
好像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说说粗牙螺纹的用处,一般粗牙螺丝常用在较软的材料上。比如:各种塑料,软铜,铝材等等,这些较软的材料常用粗牙。
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下原因:
第一:粗牙的螺丝牙接触面更大。
第二:粗牙牙纹嵌入工件更深,强度高不易滑牙。
但是粗牙螺丝螺纹较深,螺丝中间直径就小了,同样是M10的粗牙细牙,外径尺寸一样,牙距不一样,中间直径也不一样。粗牙的中间直径小而深,细牙的中间直径大而浅。
在说说细牙的作用,细牙一般是用在微动调节、水路封堵,大拉力轴端等等。由于牙距细密,基本是紧密配合,螺牙接触面间隙更紧凑。
如果是M20的粗牙和细牙螺丝,受拉力测试,先被拉断的是粗牙,而不是细牙。
不管是轴向和径向受力细牙螺杆要强于粗牙螺杆。

网友(点评):
我有不同的观点。螺纹受力,一般设计上不考虑崩断与否的问题。哪个设计师设计的产品能允许螺栓崩断?我们通常考虑的是崩牙不崩牙的问题。如果就崩牙不崩牙考虑,当然粗牙是最佳选择。

网友(点评):
讲的很详细

网友:
等待討論結果,設備上微調距離的都用的是細牙的
強度方面如果螺紋長度足夠長,兩者應該沒什麽區別吧

网友:
相对比较粗牙自锁性比细牙要差

网友:
这个不能简单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各有特点,要看你咋用,
还有个加工难度的问题,直径超大的你用粗牙,那内螺纹还不做死人啊

网友:
同意说法。。。。

网友E:
粗牙强度高  。粗牙牙高  拿平键来说  键槽的深浅说明

网友:
说这么久,还是看下实际的。一般的螺栓直径越大螺距越大。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螺栓越大,用的地方受大就越大,这个无问题吧。那为什么螺距越大呢?因为在相同的精度下(一般这些标准件精度较低)粗牙比细牙更受力。这个问题车间的工人会回答你。一般一个螺母只受2到2.5是螺纹是受力的。这个是车间工人实践出来的。你还是不相信就往螺母里面加密封带,你就明白了。

网友:
粗牙的比细牙的强度高,但是细牙的自锁性能好

网友:
具体要看材料还有热处理及制造技术

网友:
为什么第一圈螺纹受力最大呢,因为刚度最大,这个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为什么细牙会发生滑牙,就是接触应力造成面的实效,或者说发生塑性流动。

至于强度,我们可以借鉴齿轮,因为齿轮的失效主要是断裂与面失效,所以不能冒然的说哪个强度大或者哪个强度小。

其实螺栓的设计,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材料,力学,加工,表面处理等知识的综合。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细牙自锁好呢,其实就是螺旋升角小

网友(点评):
第一圈螺纹受力最大这个,感觉就像超静定问题一样,载荷的分配,具体可能是变形最大

网友:
一个同直径的螺纹 细牙的整体螺柱比粗的整体螺柱 抗拉强度高 自锁性好 但就螺纹论的话还是粗的高 受冲击能力好 简单的例子 谁见过细牙的冲床连杆

网友:
我建议楼主适当加大螺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闭着眼睛只写GB/T5783的飘过

师傅那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为什么铸件都基本是细牙的啊?

网友:
问题是螺纹中径啮合多少。。。。。。。。。。。粗牙的更好点吧

网友:
请大家熟读3098.1,配套螺栓螺母是不考虑滑牙的,螺栓讲的是“最小保证载荷”,相同公称直径螺栓,粗牙比细牙的AS要小。所以,粗牙比细牙的最小保证载荷小。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粗牙的截面小,所以就容易拉断,莫非书里说的细牙强度高意思就是螺柱的强度更高?就螺纹牙来说可能得具体计算了

网友:
螺纹选择粗牙或是细牙,主要考虑的是自锁性要求,不是强度,强度不够了可以加大尺寸,可以换材料,可以热处理强化机械性能。比如压缩机高压段气缸的阀盖和缸盖螺栓,承受的轴向力很大,它们用的多是细牙螺纹。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靠谱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仔细斟酌 选取好的方案就行了

网友:
                      现在不是 都用 钢丝螺套 来 保护牙

网友:
细牙螺纹防退性能强,粗牙螺纹强度更高,螺杆的断裂一般是螺母与工件接触面处机率最大(此处螺纹受力情况不同,应力最为集中)可以根据设计的需要选择细牙或者粗牙,强度高的链接可以采用高强度螺栓加入其它防退措施。

网友:
(常规的设计是要求自锁使用细牙螺纹,要求强度使用粗牙螺纹)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
自锁使用细牙螺纹,要求强度使用粗牙螺纹

网友(2012-07-05):
帖子很好,但是还没有总结性的意见。看了一下,1,3,7,12,18,21,27,29楼意见较丰富

网友(2012-09-17):
引用 网友E:
粗牙强度高  。粗牙牙高  拿平键来说  键槽的深浅说明

说反了吧,细牙小径比粗牙大,强度高

网友:
楼主观察细致入微,赞!

网友:
个人感觉细牙强度高,但容易滑牙

网友:
粗牙螺纹强度高,但是细牙螺纹自锁性好,容易滑扣。

网友:
应该是细牙的强度高  轴相对粗点  液压缸伸出杆一般都是细牙的

网友G:
要看具体的受力情况
1.像油缸,气缸受到的是轴向方向的拉力,而油缸气缸的活塞杆牙都是细牙的;这与细牙的自锁性有更大的关联。
2.如果受到径向方向的切应力的情况,细牙的中径比粗牙中径要大,这样承载切应力应该细牙更好一些。
3.很多情况下,既承受轴向的力也承受径向的力,粗牙嵌入到工件中要深,不易滑牙,强度高,接触面积大。用粗牙会更好一些,且粗牙用的非常普遍,便于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规的设计是要求自锁使用细牙螺纹,要求强度使用粗牙螺纹

同意,我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同意,我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师傅那是什么意思?

六角头全牙螺栓-A级

网友:
应该根据工况选用粗牙还是细牙的。

网友:
现在放松装置很多
可以涂防松胶什么的

网友:
建议实验

网友:
正在疑惑中,还是三楼的专业,我明白了,谢谢。大家要分清杆的强度还是单圈螺纹强度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细牙吧!

网友:
普通螺栓(受拉螺栓)的实效形式有螺纹及螺栓杆的塑性变形及螺栓杆的过载断裂。对于不同的实效形式应分别讨论。对于螺纹的塑性变形,粗牙螺纹的承载面积大,强度较高;对于螺栓杆的过载断裂而言,相同大径的螺栓,细牙螺栓的小径大,强度高。

网友:
粗牙  牙的强度高  但杆的强度低   破坏产生在杆被拉断
细牙 反之   破坏产生在崩牙

网友(2012-11-23):
同意三楼观点!

网友:
粗牙螺纹吧,也是有点搞不清楚啊

网友:
细牙螺纹强度高,自锁性好。但是细牙螺纹容易滑扣,适合于不经常拆装的机构。

网友:
粗压的高  个人认为

网友:
就单圈螺纹牙来说,我认为
粗牙的强度更高

网友:
还是粗牙吧,螺纹强度跟螺距有直接关系

网友:
这么样的一个小细节居然能引出这么多的议论看法。

网友:
一般粗牙是螺紧装置,细牙多用于微调装置,或厚度小薄的部位。

网友(2012-12-23):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还是粗的强度高
但是我见过很多东西上都是用细牙的

在相同直径下, 细牙的抗拉强度大, 只是容易滑扣。

网友:
粗牙的强度更好

网友:
总结如下,就牙而已,粗牙强度高,就螺栓最大直径而已,细牙强度高,适合抗拉。前面的帖子细牙拉断,不是反应细牙本身有问题,而是设计小了

网友:
粗的高  看场合  粗的耐用  细的用不了多少次

网友:
粗牙的强度高,细牙通常用于锁紧

网友:
俺觉得强度取决于材质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好!

网友(2013-01-28):
粗牙多用于连接!

网友:
细牙截面小,应力集中更大,故容易崩牙,多用于锁紧、微调、密封等。粗牙截面比细牙大,受力好,适合承受较大的拉力

网友(2014-09-01):
学习下螺纹的知识,很不错哦

网友:
径向承载的力大用细螺纹,轴向承载力大用粗螺纹

网友:
这个讨论真不错,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粗牙耐崩

网友:
好钢+细牙+加厚螺母无压力,重型汽车板簧骑马螺栓做法

网友:
反正我用的粗牙比较多,至今还没见过哪台机上的螺丝崩牙或者断了的,往往买的气缸、缓冲器之类的就是细牙,不知为什吗

网友:
细牙的精度高一点,这个主要是看你的用途,根据用途来选择。

网友:
常规的设计是要求自锁使用细牙螺纹,要求强度使用粗牙螺纹~~哎呀涨知识了

网友:
肯定是细牙的好

网友(2016-06-01):
如何收藏此帖?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际就是:M40*1.5的螺纹,被大约5T的拉力作用几个月后,崩牙了.。。。

崩牙会不会就是锁死螺纹了

网友:
都是干货,来学习一波

网友(2016-08-04):
我这边一般会选择细牙螺钉用于精密调节,牙小,拧一圈进量少,便于控制,同时细牙螺钉具有自锁功能

网友:
当然粗牙的强度高,但细牙自锁性好

网友:
粗牙螺纹较细牙螺纹紧固强度要高,应用广泛。但是粗牙螺纹也有缺点,就是自锁性相对细牙螺纹要差些,所以在振动剧烈的地方都要加装弹簧垫圈或是其它自锁装置。细牙螺纹一般不用于大的受力工作,它主要是用于定位、调整、固定等等用途。

网友:
各有强处!!!不能这样单方面的去比较

网友:
学习了,但是关键是到底粗牙还是细牙强度高,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我举个例子,SMC和亚德客的气缸我用过200缸径的,输出力大概2吨左右,气缸杆头的螺纹全部是细牙螺纹陪细牙螺母,所以从标准件的角度考虑,应该是细牙强度更高~~~~

网友:
粗牙螺纹强度高,细牙螺纹具有占空间尺寸小,自锁性好,大多用于受力不大,可以精确调整的地方。细牙螺纹的密封好,在不采取防松措施时细牙螺纹的防松效果比粗牙的好一些,一般用于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细牙螺纹的缺点:不适合在组织过分粗大、强度差的材料上应用,拧紧力偏大时,容易滑丝。

网友:
粗牙螺纹强度高,细牙螺纹自锁好,各有优劣,按照要求选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
细牙一般锁附较薄的板材,且密封性好,个人认为强度应该还是粗牙占优势。

网友:
具体使用场合,具体分心,各有利弊

网友:
考虑断不断崩不蹦就没意思了,选取合适的才是重点,强度不够选大点的螺丝,或者材质改善。设计

网友I:
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自锁性好,防振动,强度高:
     主要体现在我们所需要螺纹的长度:假设5mm螺纹长度,是M10x1的螺纹和M10x2螺纹,肯定是细牙旋进去的距离长,几乎没有震动,自锁性能也相对粗牙好点。
     粗牙和细牙的性能区分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使用的场合,选择哪一种更好!

网友:
应该是粗牙的强度高的,如果配合的精度要求比较高是不是细牙更合适

网友:
钢结构的螺丝都是粗牙的,细牙主要用于壁厚比较薄的零件上。细牙的自锁能力比较好些,但是受拉力强度较差。

网友:
螺纹连接的缸体缸盖哪一家用粗牙螺丝。

网友:
粗螺纹强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闭着眼睛只写GB/T5783的飘过

网友:
干脆做实验,看哪个先打断,这是可以上科学向未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说说粗牙螺纹的用处,一般粗牙螺丝常用在较软的材料上。比如:各种塑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自锁性好,防振动,强度高:
     主要体现在我们所需要螺纹的长度:假设5mm螺纹长度, ...

正确答案

网友(2017-10-14):
强度的问题没看到强度设计公式的角度分析?

网友(2019-12-24):
首先,粗牙小径小于细牙小径,抗剪强度相对小,那么细牙中经大于粗牙中径,受挤压的厚度小,抗拉强度相对低,这也是攻牙容易崩牙的一个原因,但是同等长度下受挤压总厚度大,因为攻牙磨损导致前牙浅后牙深,特别是牙攻斜,就容易前牙导致崩牙,其实相同外径比较强度没多大意义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细牙的强度高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吧!同等长度和直径比较才行!

网友:
单纯考虑强度,重点在中径尺寸大小。至于自锁,要看螺纹旋合面积大小,涉及到螺纹副的摩擦力
,同等状况下,面积越大,摩擦力越大,越不容易松脱

网友:
应该看是轴向还是径向

网友:
|小鼠大胆发表于 03-09 13:14好像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说说粗牙螺纹的用处,一般粗牙螺丝常用在较软的材料上。比如:各种塑料,软铜,铝材等等,这些较软的材料常用粗牙。

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下原因:

第一:粗牙的螺丝牙接触面更大。

第二:粗牙牙纹嵌入工件更深,强度高不易滑牙。

但是粗牙螺丝螺纹较深,螺丝中间直径就小了,同样是M10的粗牙细牙,外径尺寸一样,牙距不一样,中间直径也不一样。粗牙的中间直径小而深,细牙的中间直径大而浅。

在说说细牙的作用,细牙一般是用在微动调节、水路封堵,大拉力轴端等等。由于牙距细密,基本是紧密配合,螺牙接触面间隙更紧凑。

如果是M20的粗牙和细牙螺丝,受拉力测试,先被拉断的是粗牙,而不是细牙。

不管是轴向和径向受力细牙螺杆要强于粗牙螺杆。

大佬厉害,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看具体的受力情况
1.像油缸,气缸受到的是轴向方向的拉力,而油缸气缸的活塞杆牙都是细牙的;这与细牙的 ...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wzq389发表于 10-05 23:20普通螺栓(受拉螺栓)的实效形式有螺纹及螺栓杆的塑性变形及螺栓杆的过载断裂。对于不同的实效形式应分别讨论。对于螺纹的塑性变形,粗牙螺纹的承载面积大,强度较高;对于螺栓杆的过载断裂而言,相同大径的螺栓,细牙螺栓的小径大,强度高。
这个角度是正解。

网友:
各有好处,按需选择。

网友:
这个我一直也疑问,就是不知道有人做过实验没?最好有数据

网友:
有限元开起来,算一下就知道了。
所谓的强度,指的的哪方面呢?最简单的,细牙很容易烂牙。1.25以下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不能单单拎出来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吧?
各有各的长处
各有各的短处
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
同样的一个齿肯定是粗牙强度高,但是螺纹都是有空间限制的,在有限长度内,细牙齿数多,相对牙更厚,强度就更高了

网友(2020-05-06):
2012年提出的最基础问题,到目前还没有解决!说明我们基础研究太少,没有人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国家标准只给出了各标准螺纹最小保证载荷,但是没有具体的推导过程。那么在需要非标准螺纹设计时根本没有依据,只是类比国标参考。查询许多资料书籍也没见细致研究介绍。希望国标人员参考,在下一个新标准中给出。
有几个不明:
1、旋合长度与载荷的关系;
2、螺纹牙数一般8~12牙,依据没有;
3、粗牙细牙选取依据,与牙数和旋长关系
4、普通螺纹螺牙根宽公母不同,应分别给出公母载荷校核计算
5、螺纹副校核应该有:螺杆螺牙校核、螺母螺牙校核、螺杆校核、螺母校核;
6、国标应给出螺纹校核计算方法,对于非标螺纹、其它制式螺纹都能应用。

网友: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01.rar

1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02.rar

2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03.rar

3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04.rar

4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05.rar

5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06.rar

6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07.rar

7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08.rar

8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09.rar

9

《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日)山本晃著;郭可谦译.part10.rar

10

网友(2021-08-14):
应该是细牙自锁性能好,但是强度不高,粗牙自锁性能差,但是强度高,分用什么场合使用,具体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