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和电动缸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3-08):
请问下电动推杆和电动缸的区别是什么,另外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电动缸是将伺服电机与丝杠一体化设计的模块化产品,将伺服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同时将伺服电机最佳优点-精确转速控制,精确转数控制,精确扭矩控制转变成-精确速度控制,精确位置控制,精确推力控制;实现高精度直线运动系列的全新革命性产品。
    电动推杆是一种将电动机的旋转运动转变为推杆的直线往复运动的电力驱动装置。可用于各种简单或复杂的工艺流程中做为执行机械使用,以实现远距离控制、集中控制或自动控制。
以上是百度后得到的,不知道有没作用。

网友: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步进电机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个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高速的目的。
    伺服电机又称执行电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也就是说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它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所以它是闭环控制,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在于:1、控制精度不同。步进电机的相数和拍数越多,它的精确度就越高,伺服电机取块于自带的编码器,编码器的刻度越多,精度就越高。2、控制方式不同;一个是开环控制,一个是闭环控制。3、低频特性不同;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当它工作在低速时一般采用阻尼技术或细分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4、矩频特性不同;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会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5、过载能力不同;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而交流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6、运行性能不同;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现象,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7、速度响应性能不同;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需要上百毫秒,而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一般只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是价格比就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电机的我明白了,但是电动杆和电动缸的区别还是不是很明白,是电机不同吗

网友:
两种都没用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三楼的解释的很清楚,但是在选的时侯还是不太会

网友:
电动推杆比电动缸简单,电动缸精度高。这两玩意都没用过,我们都是用电机。
伺服电机主要就是精度高,力矩大,价格高。
能用步进还是用步进电机实现的好。

网友A:
我们经常用电动推杆,这两种区别一种是机械传动,一种是液压传动,至于控制和精度,是有配套控制系统决定的。

网友(点评):
电动缸和电动推杆都不是液压传动啊。 电动推杆结构简单,推力小、工作制低,控制程序简便。 我们公司做电动缸和电动推杆,虽然原理上理解来看都是差不多:电机旋转运动转换为传动元件直线运动,但区别很大。

网友(2012-04-27):
欢迎沟通

网友:
步进和伺服电机的结构,工作原理以及控制方式都不一样,伺服电机也是同步电机

网友:
要具体了解步进和伺服的区别,建议楼主在网上搜索 程子华 的视频,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呵呵谢谢几位,有收获不少

网友B(2013-05-04):
引用 网友A:
我们经常用电动推杆,这两种区别一种是机械传动,一种是液压传动,至于控制和精度,是有配套控制系统决定的 ...

你们公司做什么的?我们公司代理台湾上银的电动推杆

网友:
三楼伺服和步进比较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大家多发一些这样有益学习与进步的贴子多好啊。

网友:
过来听讲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经常用电动推杆,这两种区别一种是机械传动,一种是液压传动,至于控制和精度,是有配套控制系统决定的 ...

电动推杆是液压传动的吗?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没有用过,麻烦阁下可不可以传个原理图看看,我的邮箱是liuqiangwuse@163.com,谢谢!

网友A(2013-06-03):
引用 网友C:
电动推杆是液压传动的吗?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没有用过,麻烦阁下可不可以传个原理图看看,我的邮箱是liuq ...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部件用,江苏无锡那边生产厂家多从网上查一下和他们要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部件用,江苏无锡那边生产厂家多从网上查一下和他们要资料吧。

我們也是作爲一個零件用,但是一般是用電動缸,沒有用過電動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做什么的?我们公司代理台湾上银的电动推杆

不知道你是什么公司啊?

网友(2013-12-27):
电动缸的原理好理解,他的传动机构是螺母转还是丝杠转呢?

网友(点评):
丝杠转,螺母上下运动

网友(2016-04-14):
引用 网友D:
挖个坟:
两者都是电动直线执行器。

层主好讲的切实可行!谢谢!

网友(2016-06-03):
3楼说得很清楚

网友(2019-07-24):
简单的说:

推杆:相对推力小,不适用大推力,简单的推拉(没有定位功能),精度不高(1-2mm),运行速度较慢,传动连接部位一般是塑料齿轮(有的是塑料齿轮)和蜗轮蜗杆,寿命不及电缸,

伺服电动缸:可精确定位,精度可达0.01-0.02mm,推力范围大,传动部一般为传动皮带和联轴器直连,传动效率高,反应速度快,寿命长,伺服电动缸有多种控制模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扭矩模式),根据要求选择

推杆一般用在消费级产品上,电动缸应用范围十分广泛:航天航空、模拟仿真、机器人、机械升降平台、汽车工业、工业自动化设备等,这也能看出,伺服电动缸的电推杆最明显的区别。

网友(点评):
讲到点子上了

网友(2022-08-26):
伺服电机:闭环控制,输入一个量,还能通过反馈知道实际量是多少;
步进电机:开环控制,输入一个量,至于实际是多少,就不知道了;
电动缸:闭环控制,伺服电机+丝杆
电动推杆:开环控制,直流(步进)电机+丝杆

没有哪个更好,只有最合适。精度高只是一方面,还要考虑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