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威格士的夜压阀有国产替代品吗?

楼主(2012-03-08):
遇到麻烦事了,这两个阀坏了,想买新的,可是进口件太贵,想换成国产件代替,但是没资料,不知道换成哪个厂的哪个型号?求助,DG5V-2A-TMUH-7-20,DG5V-7-33C-1TMUH-7-20,重谢也谢不了,只是你们也可以问我关于机床或者柴油机方面的问题。

里面的O形圈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里面的O形圈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去要本正泰的产品册看看吧。卡尺卡一下内径和厚度基本上就能定规格了

楼主:
RE: 求助,这两个威格士的夜压阀有国产替代品吗?

引用 网友A:
去要本正泰的产品册看看吧。卡尺卡一下内径和厚度基本上就能定规格了

一天二十四小时在生产不能拆

网友A:
液压阀里面很多都没有o圈的波,你确定里面有吗?

网友B:
没看见图片啊,  光型号不行啊,,,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RE: 求助,这两个威格士的夜压阀有国产替代品吗?

引用 网友A:
液压阀里面很多都没有o圈的波,你确定里面有吗?

确定,而且那个换向阀是三个

楼主:
RE: 求助,这两个威格士的夜压阀有国产替代品吗?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图片啊,  光型号不行啊,,,是起什么作用的?

一个二位四通换向阀,一个方向阀

楼主:
阿门,这里没有威格士的代理商吗?

网友B:
网上应该能查到, 以前曾经了解过二位四通换向阀,但多年过去了,现在也不知道资料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应该能查到, 以前曾经了解过二位四通换向阀,但多年过去了,现在也不知道资料哪去了...

公司不能上网,只能等下班回家查了,我是用手机上的

网友:
国产的可以代替的,O-ring卡一下槽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是一个两位四通换向阀,对应Y型机能,型号好像不全,不知道几通径的,第二个是16通径的电液换向阀,对应的就是W型机能的,弹簧对中,两端行程调整,内控内排的。

网友:
是什么机能的阀!!电压多少负!对着机能和电压 !去找啊 我们经常用国产去代替进口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