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塑的PVC-U给水管能用于压缩空气吗?

楼主(2012-03-08):
压缩空气的压力在0.7MPa左右,联塑的PVC-U给水管能承受的压力在1.6MPa,急待解决!

网友:
不安全,不建议用。可压缩的东西爆裂不是好玩的。

网友:
压缩空气比一个大气压还小吗

网友:
不可以,压缩空气的硬管应使用金属管。

网友:
经常用,我公司标准气压是6公斤,通气管都是用的1英寸的自来水管,没出过问题。反而是外接风枪和气缸的专用气管经常爆开。

网友:
气压是0。7?????????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补充一下,压缩空气先到储气罐,在经过三级过滤器,最后到生产线主管,我前面的管子都是无缝钢管,只最后的主管是联锁的给水管。

网友:
一般的自来水都有1.5bar ,现在比水压小,应该没问题,但是应该不耐用

网友:
安全系数一样吗?  假如 水管的安全系数是2,气管的是5  算下来 强度方面就没有优势了   而且 不能单纯地看耐压  还得考虑其它问题 比如 老化 事故后果

有用气球当避孕套的吗?

网友:
可以用,不过接头不太好接。

网友:
可以用,没什么问题,只是接头不配套

网友:
最好用金属管安全!!!!!!!1

网友:
按照空压机设计标准是不允许滴。。。

网友:
气球当避孕套还是可以得,还能增加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