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一端铣出扁平面,然后图示三个边倒角,很头疼。

楼主(2012-03-08):
轴的一端铣出扁平面,然后图示三个边倒角,倒角量为10丝左右。产品量很大,每天几万根。求工艺方案。

轴直径8毫米,铣的长度从30-60mm,切深2mm

网友A:
振动去毛刺,速度快,批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去毛刺,速度快,批量大

存不存在去不干净的情况,会不会对工件的尺寸造成影响,会不会影响产品的光洁度
? 望赐教。

网友:
我晕,美什么好的方法,学习中

网友(2013-01-08):
  用数控铣床做啊,这个速度很快的。

网友:
(倒角量为10丝左右),这个难啊,抛光不就可以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手工做,锉刀。其他也没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