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心到面的距离测量方法,求教

楼主(2012-03-08):
现有一个零件,如附件
关于这个数据该如何测量,从圆心到基准面

网友:
在标准平板上用数显高度游标直接测量

网友:
      在3级平台上放置2块等高垫铁(高度H>48-21),
在直径35.5孔中插入合适心轴,这时,用高度尺测量心
轴上母线高度。其值为H1.那末孔中心与基面的距离H。=H-(H1-17.75).

网友:
用量棒放到最低点,数显高度尺清零,然后把量棒放到面上,看数显高度尺的值,然后减去圆的半径

网友:
敢问楼主,这是什么上的零件呢?这个尺寸的精度为什么这么高呢?

网友:
这么高的尺寸精度,可以用三座标测量仪。只是不明白孔35.50是不是表示它的公差在0.000级的?如果是可以在座标镗上用千分表拉出来。

网友:
1、视图未完全表示清楚;
2、精度要求比较高了,用普通游标类量具无法满足精度要求;
3、用单座标测高仪或三坐标测量没问题。

网友:
我个人比较忠于 加工中来控制我也不知道你的孔深  是深孔那只有来加工中控制 不然要设备和刀具较好   三次元测量很简单

网友:
测高仪和三坐标都可以测量

网友:
三坐标测量就很好操作了,

网友:
我同意三楼,两块垫铁高度大于37mm,将工件踮起来。插入心轴后测量心轴母线,通过计算得出结果。计算的时候要注意基准位移误差(轴孔间隙配合的间隙大小)。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一个连接座中间的空应该是放丝母的两边放滑块座,如果你的检测设备不高端的话我教给你一种间接测量方法,就是用外径千分尺测出从基准面到上面中间的哪个空挡之间的距离,在测量出内孔35.5的准确数值,算出一个值,就是13+7-35.5/2然后用壁厚千分尺测出内孔35.5上端面的壁厚,然后和算出来的值进行比较。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方法,也许对你有用。

网友:
出于机械比较谨慎的态度 希望楼主把图纸能再健全点 信息还不全 只有一个视图且没有粗糙度加工符号 很难从整体上找到最合理的测量方法

网友:
用     三坐标测。。。。

网友:
投影就可以直接测出来的

网友:
三坐标测量

网友:
高度仪呀  三坐标测量都好操作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上的零件呢?这个尺寸的精度为什么这么高呢

网友(2012-04-30):
将基准面放在两等高块上,然后可用百分表加量块比较测量圆的最低点到基准面的高度,减去孔的实际半径即可,测量精度能满足图纸要求。

网友:
用二次元影像测量仪吧,方便,比三座标更快。

网友:
我们公司就做这个

网友:
用数显高度尺或者三坐标测量仪应该可以的,不过你描述的问题可以再清楚些,很多歧义

网友:
为啥不在检测心轴中心做Φ14内孔,用表直接测孔的母线最低点嘛。

网友:
或是台阶心轴,一段为Φ14外圆测上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