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利用气动能实现么?

楼主(2012-03-08):
这样的钣金件用气动做夹具加紧点焊在一起,请问可以么?用气动定位会准确么?各位有什么好点的夹具方案?

网友:
可以用气缸夹紧,汽车厂的焊装线都是气缸夹紧。
准确性没什么问题,可以保证在公差之内。工件定位主要是销定位,边定位,面定位。

楼主:
怎样保证,工件的垂直,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