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寻找进口液压阀的国产替代件?

楼主(2012-03-08):
我有两个换向阀要替代,一个是两位四通,一个是三位四通,正在寻找国产替代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谢谢

网友A:
机能,安装尺寸、电磁铁电压。压力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能,安装尺寸、电磁铁电压。压力等级

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两个阀该怎么替代吗?威格士的DG5V-2A-TMUH-7-20,DG5V-7-33C-1TMUH-7-20

网友:
我没有这个厂家的样本,看不出来它们的参数,帮不上您

网友:
滑阀机能,安装尺寸、电磁铁电压。压力等级等主要参数,当然有事还要看换向频率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两个阀该怎么替代吗?威格士的DG5V-2A-TMUH-7-20,DG5V-7-33C-1TMUH-7-20

这个是换向阀
可以考虑华德的、上海立新的也行

反正力士乐系统的都行

网友:
好吧,加分了

也刚好找到一个EXEL,看其中的榆次/威格士

自己对过去吧

网友:
我也好想多学学液压方面的啊!输到用时方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