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1,T100的齿轮在轴上如何固定?

楼主(2012-03-08):
这个M1,T100的齿轮在轴上如何固定?轴就是10的,用键是不是太小了?

小弟求教啊

网友A:
是否能告诉受力大不大?如果不大可以在轴上加工螺纹,用螺目压在轴断面上

网友B:
可以考虑用胀紧套试试。

网友:
如果是受力大,试下用螺栓(即法兰方式

网友C:
这个要看齿轮受的扭力大小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能告诉受力大不大?如果不大可以在轴上加工螺纹,用螺目压在轴断面上

估计扭力有2N.M吧
凑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齿轮受的扭力大小来决定。

如果只是用过盈配合来使齿轮和轴相对固定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胀紧套试试。

刚才查了一下,胀紧套都太大了。。。没找到合适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用过盈配合来使齿轮和轴相对固定可否?

过盈配合有两种一是压入,另一种强压入,热装,冷装。这是日资企业标准和中国差不多,他们的标准更细化。你哪个齿轮就是p5'r6-强压入。

网友D:
可以用z1型胀环试一试

网友:
高强度的可以用轴肩和套筒进行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z1型胀环试一试

我看行!谢谢!!!这样的话就是轴的尺寸要改一下

网友:
锥形轴伸,螺母压紧

网友E:
如果只是用过盈配合来使齿轮和轴相对固定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用过盈配合来使齿轮和轴相对固定可否?

同问啊,过盈配合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