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235钢板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小弟最近进了批活,100mm外圆的Q235钢板,用手磨刀卷屑倒角起刺,与45的刀磨发有什么区别,有专用的机夹刀吗,没时间摸索,求指教

网友A:
我还真没弄明白你要做什么?  但Q235钢板是含碳量最低的一种较软的钢板(以前也叫A3钢),  比较容易加工,材质不密实,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弄明白你要做什么?  但Q235钢板是含碳量最低的一种较软的钢板(以前也叫A3钢),  比较容易加工,材质不 ...

车外圆 平面,主要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
如果要打孔 用磁力钻 很方便

网友:
你说的这几样,就用这样的普通硬质合金刀就可以完胜了.  但需要你自己磨好.

网友:
精车倒角刀具后角15度,前角磨30-45度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