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计时怎么选零件的硬度,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2012-03-08):
做设计时怎么选零件的硬度,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我觉得是主要考虑耐磨性来选择硬度

网友:
工件应更具实际的应用场合来计算,应力,强度,什么的,来确定选什么材吧。

网友:
看使用场合和经验。自己没敲过,没摸过,很难明白。

网友A:
先查标准,然后做出来再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标准,然后做出来再验证

标准?什么标准?我了解的:耐磨性。张浩?水泵设计的咋样?

网友(2012-07-31):
这些你需要把具体要求写出来我才能提供材料,和硬度给你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