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ventor2012问题

楼主(2012-03-08):
我的Inventor2012功能区变成这样的了

哪位大侠能教教我怎么变回下图样式的啊?

网友:
点击“快速入门”右边那个下箭头,选择菜单的式样。

网友:
2楼说的对,也可以将鼠标点在标题拦处按右键,出现"功能区外观,选择"小"即可.

网友:
左键点击曲面上方的三角图标即可

网友A(2012-04-25):
inventor 2012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entor 2012哪有?

我是在欧特克官网下的学生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ventor 2012哪有?

我手上就有一张盗版的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