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高速运行的重心影响,请教

楼主(2012-03-08):
      通常认为车(后驱四轮)的整体重心越低,运动性能越好(路面水平),我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整体重心比较低的时候车转向的灵活性与车轮半径是否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
            2,后轮重心相对于整体重心是高一点好?还是一样高好?就是车的底盘是水平的还是前低后高有一定倾角好?
            3,重心的分布对转向的影响,要求转向灵活。
            4,前轮的回正力除了与前轮前束,主销后倾有关,与重心的分布是否有关,有什么关系?要求自动回正弱一点。
        恳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1,整体重心比较低的时候车转向的灵活性与车轮半径是否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我也在想
            2,后轮重心相对于整体重心是高一点好?还是一样高好?就是车的底盘是水平的还是前低后高有一定倾角好?

一样高好。
          3,重心的分布对转向的影响,要求转向灵活。

50:50对转向影响最小
         4,前轮的回正力除了与前轮前束,主销后倾有关,与重心的分布是否有关,有什么关系?要求自动回正弱一点
前轮回位我认为主销内倾角更重要。重心靠后前轴负荷变小会使转向变轻,但回位的力矩会随之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