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G76搪孔,请教

楼主(2012-03-08):
G76搪孔Q问题,Q是搪好之后退刀间隙,那么搪孔之前刀具假设定位在X负方向,搪到孔底之后主轴刀头停在X正方向退出Q之后那工件就被划伤了嘛,一直担心的问题,请求解释

网友:
到孔底后,主轴会定向,所以刀的朝向是固定的,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G76是精镗孔,你装精镗刀时一定要注意刀尖方向,它必须是朝向定向的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