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T挖掘机大臂小臂铲斗都会沉降,哪的原因?

楼主(2012-03-09):
不论开机时还是关机都会掉,开机掉的快,五分钟20厘米。关机八分钟20厘米。

楼主:
用的川琦K3v系列,高手来分析下

网友(2012-11-01):
管路有没有漏油的地方,液压控制阀是不是出现卡滞等问题了,

网友:
找他们的维修售后。

网友:
一般为油缸內泄或锁锁不住···看情况检查一下!

网友:
开机是什么意思?只是开机吗?不作任何动作吗?

网友(2012-12-05):
可能是油缸内泄或是管路漏油,认真检查下可以找到问题的,没事的。

网友:
具体什么机型。多是控制阀(分配阀)内泄,能修QQ464848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