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工位或八工位槽轮机构,请教

楼主(2012-03-09):
  现想设计一六工位或八工位槽轮机构(间歇性机构,转位用),由于手头资料有限,自己没有此机构设计经验,哪位朋友设计过可以谈谈设计要点或者心得,最好能提供一点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
     这类机床属于大批量零件加工专用性很强的,适用加工的范围也比较广的组合机床,由于动力头多(我们厂最多有用九个动力头,也就是九工位的)。典型特点是,动力头排列在一固定圆形平盘上,所有动力头加工完毕退回原位,(被加工的零件固定在设备中间的回转盘上),然后回转盘转位,转位时锥形定位锁退出,当转到下一个定位槽时,定位锁插入锁紧,开始下一个轮回。这类机床分全机械与机电联控两大类,国内现制造的多是后者。
   这种设备结构虽算不上太复杂,但制造难度却很大,如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制造设备,是很难造出合格适用的此类组合机床的。
   这类设备国内已有不少的生产厂家,在我们使用中感到大连组合机床厂(型号没记下来)和上海仪表机床厂生产的YD34401(钻铰镗)系列加工精度好,故障率低,操作和调整都简便。如你在的工厂真的要干,你可以去这些厂看看,或索要一些有关的资料就行了。但要想设计出整体设备来,那可不是你一个人和一个小加工厂,所能承担得下来的。没有图片,只能给你提供这些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