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锯机用什么机床可以替代?

楼主(2012-03-09):
我们厂锯圆钢(45#钢,直径200mm-380mm)的圆盘锯总是坏,有什么机床可以替代吗?

网友:
轧线上的,就无可替代,你说损坏,就只能找质量好的,没有其它办法,

线下的,可以用带锯等东西代替,看效率了,这类设备多

楼主:
属于冷线上的,下料用的,带锯效率太低,不太可行

网友(点评):
无缝管线上的吧?那个下料系统是一大堆的锯,小直径用砂轮锯,大直径只有圆盘踞或带锯,没有其它选择,

楼主:
是的,圆盘锯总有故障

网友(点评):
阿拉猜的不错,阿拉做的无缝管线也是一大堆的锯,没有什么捷径,你用质量好的锯与锯片,没有其它措施,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圆盘锯总有故障

哦,谢谢,我们厂也是做无缝管的,以后要多项你请教。

网友(点评):
那看是什么类型的锯,假如是单片大直径锯片,锯片当然容易坏了。用仿型锯就好多了,因为锯片直径很小。

网友(点评):
哈哈,螺旋大虾,玩床子的概念,不错,但钢铁厂没有那个条件,大圆坯从辊道上来,就是愣锯,小直径的用砂轮锯,但噪音与污染严重,大直径的,不是带锯就是大圆盘踞,大厂,进口锯片,再不行,锯机都是意大利的

网友(点评):
哦,是锯钢胚啊。锯管的确有仿型锯,属米国和日本的厉害。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加热炉提升机前的大锯,锯到一定的定尺,提升上去,进环形炉,产量很大,要求效率,是许多台锯在工作,有移动轨道,坏一个不要紧,怕坏多了,主要是把锯 的质量做好,用好的锯片,有用的住的设备,

网友:
楼主锯多大的圆钢啊!如果小的话应该是带锯效率高得多哟;一次性可以装夹很多根撒

网友(点评):
锯200mm-380mm的圆钢,带锯不行的

网友:
LZ能不能上传点圆盘锯的图片啊!我就知道意大利菲塞普的还行

网友(2014-06-28):
这个我看看还行,帮不上忙你们能帮我看看圆钢能滚压梯形或M型丝扣6螺距25或30的能加工到多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