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慢走丝0.005的公差怎么算工时?

楼主(2012-03-09):
请教,不锈钢304慢走丝0.005的公差怎么算工时?要修多少刀?

网友A:
不明白你提的问题!工时和你的切割面积、线割时的参数相关,开始你可以粗估。庆鸿/沙迪克/三菱/西部/阿奇夏米尔来说一修三就能达到+/-0.005的要求.有经验的师傅,补正下参数,一修二也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提的问题!工时和你的切割面积、线割时的参数相关,开始你可以粗估。庆鸿/沙迪克/三菱/西部/阿奇夏 ...

请教10mm的不锈钢304割一修三每小时对少平方毫米?

网友(点评):
提供个参考值吧,0.2线径不断线情况下一般在150~200mm2/min左右。相同条件下,线径越大,加工速度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10mm的不锈钢304割一修三每小时对少平方毫米?

建议你找几家加工店问下,不同的机器加工能力差别很大,我不是做线割的,三年前做过半年。人家的报价和你关心的加工速度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