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怎么回装啊

楼主(2012-03-09):
我这有一副铣床上的滚珠丝杠,钢珠掉出来了,怎么回装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把丝杠螺母和滚珠清洁干净。
2、把塑料挡珠器(滚珠反向器)放回到螺母内。安装挡珠器时要注意挡珠器滚珠进出口与螺旋槽要平滑衔接。
3、在螺母内涂上油脂。
4、把滚珠放入螺旋槽内。注意,不是所有的螺旋槽都有填满,是按照一个挡珠器是一个循环园的原则放滚珠,我看见你的螺母好像是4个挡珠器,那就是4个循环园。
5、把螺母拧入丝杠内(注意不要掉滚珠)。
6、旋转螺母前进后退,检查螺母运行是否顺畅,如顺畅这表示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丝杠螺母和滚珠清洁干净。
2、把塑料挡珠器(滚珠反向器)放回到螺母内。安装挡珠器时要注意挡珠器滚 ...

谢谢、不过是5个挡珠器,你说的一个循环,每个循环怎么算一圈啊?

网友:
你的螺母是滚珠内循环式,每个循环是一圈.
要不然你的滚珠在螺母内怎么循环啊。
给个图片你看下内部结构吧

网友(点评):
好的,我回去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档株器之间有一段很小的螺旋容珠空间,千万不要放珠子

网友:
以前在车间向装配的师傅们提出过如何拆滚珠丝杠,有一种说法是车一个套管套在丝杠上然后将丝杠旋出,这样可以防止滚珠掉出,但没有实际见过,不知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这是正确的拆滚珠丝杠螺母的方法,要不然滚珠会掉下来。

网友(点评):
拆卸方法是对的,是要车个套!

网友B(2012-04-26):
顶一顶,谁会弄啊,正需要呢

网友C(2012-12-10):
引用 网友B:
顶一顶,谁会弄啊,正需要呢

我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会

会就说出来啊,求教

网友:
掉出来的话.找那些生产的人问下该怎么做

网友(2013-01-11):
滚珠丝杠,一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要有专门的工具,说实话也有真正的能人可以弄上去的,滚珠丝杠有的还是挺便宜的,专业做丝杠

网友:
就是旋入丝杠的时候要求钢珠不会掉出来,那弄一个磁铁做的套子,套在你放钢珠的螺母上,钢珠被吸住,就可以旋了,实在没有磁铁套子,找个强力磁铁放钢珠洞口,胶布粘着磁铁,固定牢,旋转的时候钢珠应该也不会掉吧?我们公司装快速接头的钢珠直径3mm左右,就是先用磁铁吸住,再装的

网友(2013-07-22):
弄个视频,看起来容易接受

网友:
呵呵  单螺母的还好处理。
1。把钢珠用黄油粘在滚道里, 注意不要把某路循环滚道填满,珠子没少的话均分一下
2。大概量一下珠子装好后螺母的内径,然后车一个轴,轴外径比这个内径尺寸稍小一点,放入螺母内,这样珠子就不会掉出来了。
3。旋入丝杆,旋转的同时将轴顶出就OK

网友:
把滚珠装到丝母上,涂上黄油,然后车个套筒,套在丝母里面,把丝母安装到丝杠上即可,加套筒主要是防止在安装时滚珠掉

网友:
安装应注意在螺纹接口处拧进去这样不会丢珠子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挡珠器碎掉了哦!

网友:
清洁干净后,把丝母装满,安装到丝杆上,旋转着把其他钢珠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