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脆现象

楼主(2012-03-09):
   氢脆现象!!!!!

网友:
这贴也太坑人了,就是热处理课本的开头。
贴出附件内容,版权为楼主所有!
氢脆现象
  氢原子是质量最轻、直径最小的元素,因此它在金属中的扩散活化能比其它元素低得多,活性比较自由,即使在固态金属中,氢原子也能侵入或逸出。这种由于扩散到金属中位错处的氢或生成金属氢化物所造成的材料脆化现象称为氢脆。氢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如水、潮湿空气、碳氧化合物、海水、酸等,因此氢脆可以是由于酸洗、电解可腐蚀反应所产生的氢所造成,也可以是因金属与氢接触所引起的。一般情况下,钢中的含氢量很低。然而长期运行在氢气环境中钢材,由于环境中的氢分子在分解成原子或离子后,会吸附在金属表面,然后溶入金属中并向其内部扩散,与金属进行了交后作用。扩散人金属中的氢,会在钢中的各种微观缺陷(如位错、、空位等),不均匀的应力应变,以及组织形态等部位发生聚集。在应力的作用下,位错处既产生了应力集中,又导致氢的浓集,生成了“氢气团”。这种双重作用提高了材料的应力腐蚀敏感性。
  金属中局部富集的氢,当超过固溶度后,就会在晶粒内微孔处析出,形成H2或和钢中碳反应生成cH4。这些气体聚集后可形成高压,使材料脆断。

网友:
氢脆现象是一些小零件在进行表面处理时常见现象之一,值得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