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加工

楼主(2012-03-09):
这个怎么加工键槽啊。

网友:
路过  表示看不懂  进口磁力钻 攻丝机 专业销售

网友:
楼下的来对这方面的知识我了解不多!
我也学习学习对以后的工艺有所帮助的

网友:
    用T 型刀来加工   你的图纸标注不规范啊

网友:
正常来说,这里应该是个键槽+一个标准键,而非你这种结构,用刨床或者铣床铣出键槽
当然加工的话也是可以的,用立铣加分度头,轴面表面质量差。
C向是不是标错了,右视图?

网友:
只要在孔内的退刀槽处加一个工艺孔就可以了

网友:
?键槽?轴上面的?铣刀,键槽刀,三刃盘刀想怎么加工根据设备喽。孔底部的那个是清根槽,内孔槽刀喽!!

网友:
就这样的,孔与键槽在一个方向

网友(点评):
插床或刨床

网友:
放电加工也可以
还是就是用插床

网友:
用电火花、插床都可以,也可以找专业加工键槽外协厂,去看看人家的设备和方法就明白了

网友:
插床 刨床 加工啊 铣床加工不了

楼主:
键槽长度是200,轴的长度是600多,插床的行程只有300左右,行程不够怎么加工啊?

网友:
刨床就可以加工,刀具得自己做,我刨过盲空的内花键,用白钢刀方焊接一把刀就OK啦

网友:
简单点的,立铣刀加工

网友:
刨床或插床,便宜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