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M网格划分,如图,请教

楼主(2012-03-09):
请教高手 关于,非密闭空间网格划分,比如附件中的 铜管,网格划分要对内壁流体区域,进行划分,但进口 出口没有封闭,这个怎么划分啊?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用ansys workbench 12 画网格,不行吗?很智能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ansys workbench 12 画网格,不行吗?很智能了已经。

网格划分的不是一个密闭的流体区域么,这个铜管两端开口的,难道还要我在3D作图时 把入口出口 都用面 堵上么?这只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而且 只开始学ICE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格划分的不是一个密闭的流体区域么,这个铜管两端开口的,难道还要我在3D作图时 把入口出口 都用面 堵上 ...

你的理解有问题,建议你买本书,找个教程系统的学习,你的想法有问题的。

网友(2017-07-11):
用引导线就跟螺纹管划分一样,另外如果外壁不重要可以吧外壁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