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客户做一台滚筒式的混合机,电机不转嗡嗡的响

楼主(2012-03-09):
前两天为一客户做了一台简单的滚筒式的混合机。混合滚筒的直径为800MM。深度为500MM里面也就装100-200斤物料。手里面有台现成单相2级电机是带离心开关的那种。转数2900 N/MIN   功率1.5KW  以前是空压机上面用的。

我是这样用的:电机上装一个直径80MM的双槽皮带轮 B型带传动轴上是一个直径240MM皮带轮之后通过联轴器与一个速比11的摆线针减速器相连。当时想经过这样的减速下来。扭矩应该足够了。但是事实上是通电以后,电机不转,嗡嗡的响。试了多次。都不行。

没办法只好换了个4级单相的1.1KW的电机。装上以后可以运转了。现在有个疑问,为什么1.5KW的电机不能用。而1.1KW的可以。

请各位大侠冲理论上给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1.不套皮带空载试一下看能否启动,是否线接错了或是电机本身有问题?
2.2级1.5KW启动不了,4级1.1KW可以启动,其他条件相同的话,那显然就是后者的启动扭矩大,简单的从T=9549P/n看额定转矩就比前者大,具体启动转矩多大对单相带离心开关电机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电机增加极对数,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是速度降低,转矩加大,公式好像是n=60f/P n是同步转速 f是频率 p 是极对数 功率和转矩用上面那个公式, 不知异步转速时可大体估一下,或都用同步转速去算。

网友B:
明显是两极的电机转矩太小,可能与两相电机结构有关系的
四极的电机转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套皮带空载试一下看能否启动,是否线接错了或是电机本身有问题?
2.2级1.5KW启动不了,4级1.1KW可以启 ...

空载的时候。转动非常顺畅。我以为还是扭矩小了。不过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点评):
那应该就是扭矩小了,但具体怎么算我也不知道...不过后者的扭矩是比前者大的,也可以再试试不带物料时的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两极的电机转矩太小,可能与两相电机结构有关系的
四极的电机转矩大

我觉得也是的。所以才发帖希望有对电机比较了解的大侠给解答一下

网友:
按公式T=9549P/n计算,启动转矩增加(1.1/1450)/(1.5/2900)=1.4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