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型流程,请教

楼主(2012-03-09):
本人菜鸟一名 想知道下电机的选型流程 求高手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A:
小盆友!资料在附件里。赶快学习,学习吧!

网友B:
先定下电机的电压V 频率F,因为不同地区使用的电压 、频率不同  你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转速N、要求电机输出的扭矩T,还有安装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盆友!资料在附件里。赶快学习,学习吧!

谢谢!  我下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定下电机的电压V 频率F,因为不同地区使用的电压 、频率不同  你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转速N、要求电机输出的 ...

谢谢。。。。。。。。。。。。

网友:
首先看电机的供电电源情况(直流还是交流),其次电机的使用工况(使用防爆还是非防爆等级),在看电机的工艺控制要求(选用变频、恒速)、根据拖动设备的铭牌参数选择电机(转速、功率、转矩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