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图纸中,看不出表面处理

楼主(2012-03-09):
大家能从些要求中看出表面处理的方式吗。
我看最下边的图片应该是发黑,不过上边有一个ARMOLLY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最后注明是黑氧。ARMOLLOY,没见过,楼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镀鉻?、?网上查了下,可能是 内圆弧0.35MM  是什么意思?

网友:
2楼说得对,发黑。第二个图片最后两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镀鉻?、?网上查了下,可能是 内圆弧0.35MM  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镀铬吧,不过我也没有查到。0.35是内部棱角最大到R0.35的圆弧,我出图出的是镀铬。

网友:
black oxide 就是煲黑,发蓝,发黑..........

网友:
black oxide表面黑色氧化处理

网友:
去掉所有飞边毛刺,再发黑处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