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 stub什么齿形

楼主(2012-03-09):
一转盘轴承中的齿轮参数,
有齿形这块叫做inv. stub(full fillet root),到底怎么翻译,是什么东西?
哪位大侠晓得的指点迷津下

网友:
可能是“短齿”的意思,就是全齿高比标准的小,多用于内花键。你看看齿的大径或小径是不是比标准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