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80的摇钻,会不会是柱顶断了呢?

楼主(2012-03-09):
我在安装80的时候在立柱顶上调大并冒时听见嘣的一声后摇臂锁不紧,但没有查出毛病出在哪怎么办呢?会不会是柱顶断了呢!

网友:
请问楼主,大并冒什么东东?

网友:
是图中编号3的内六角螺丝断了

网友:
有可能是菱形或者油缸支座块碎了

网友(点评):
我支持你的观点 如果是弹簧板上的螺丝断了 摇臂就推不动了

网友:
3是6条螺丝吧,会断吗?  这现象是不是轴承没有压实

楼主:
谢谢大家,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