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尼孔的防堵问题

楼主(2012-03-09):
在液压系统中,有什么办法能防止阻尼孔的堵塞吗?油箱是封闭的,只有回油过滤器,油箱用面团清理过,加油时用的滤油车。

网友:
只有提高液压系统的清洁度才能防止阻尼孔的堵塞。

网友:
没有好办法啊 ,只能油品的清洁度保持的好一点,勤换着点滤芯。

网友:
没有办法,不过你可以加个旁通阀防止影响系统

网友:
提高液压系统的清洁度

网友:
我感觉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对油液清洁度进行控制,其中包括对呼吸孔的监控与过滤,对进回油的过滤.

网友:
系统的流量是多少?压力是多少?能不能在整个系统上或在易堵的油路上加一个高压过滤器。我在电比例阀上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
阻尼孔前加一滤网,可延长被塞堵的时间,并定期清洗滤网。

网友:
提高对油液清洁度进行控制,其中包括对呼吸孔的监控与过滤,对进回油的过滤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元件上的阻尼孔,泵还是阀?最好在此元件前再加一道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元件上的阻尼孔,泵还是阀?最好在此元件前再加一道过滤

阀块上加工的,就是一个孔里面攻一个PT1/16“的螺纹,用一个PT1/16”的堵头堵上,堵头上打一个0.4mm的阻尼孔。前面加过滤的活要怎么加?

网友:
多加几层200目的过滤网

网友:
提高油品清洁度,出口处可加装高压过滤器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好方法,不过可以采取保护措施

网友(2012-04-08):
提高对油液清洁度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