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螺纹防松办法

楼主(2012-03-09):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防止螺纹松动?因为工作环境震动比较大,固定螺栓经常出现松动,用螺纹胶、防松垫片效果都不明显,油箱又是全封闭的,螺纹孔都是肓孔,查资料看好像有一种叫唐式螺纹防松方式,但好像对肓孔不怎么适用?请教有什么好的防松方法?

网友A:
双螺母
用双螺母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螺母
用双螺母锁死

固定孔是肓孔,不能用螺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孔是肓孔,不能用螺母的。

盲孔也可以双螺母吧,只是放螺母的位置不一样,道理差不多···

网友B:
选用合适的螺纹紧固胶,或加弹垫圈,预紧螺纹要按额定扭矩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孔是肓孔,不能用螺母的。

如果对顶螺母不行的话,直接点焊,当然这样螺栓就不能重复使用了。或者可以把螺栓外六角头相互之间用东西点焊联接起来。

网友C:
在螺钉前开一槽,在盲孔里放一钢珠,这样螺钉进入后,前端受力而分开,达到防松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合适的螺纹紧固胶,或加弹垫圈,预紧螺纹要按额定扭矩等

螺纹胶用的是进口的601,螺钉拧紧时用的扭矩扳手,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螺钉前开一槽,在盲孔里放一钢珠,这样螺钉进入后,前端受力而分开,达到防松目的

这样会不会在以后清洗油箱时不好拆卸螺钉?

网友:
7楼的办法我们也用过,可以的,拆卸时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不会在以后清洗油箱时不好拆卸螺钉?

没问题。。。。。。。。

网友:
用防松垫片,或把几个螺栓打孔用铁丝连接在一起

网友:
可以在螺栓上套个套筒,效果不错的·1

游客

网友:
可以试试看

网友:
7楼的办法,拆卸时会很困难不,末端会不会出现断裂现象,丝牙会损坏不?

网友:
什么油箱震动这么大,想办法能不能把震动消除掉。螺纹胶都没不管用的话就只能点焊了

网友:
乐泰螺纹固持胶,根据螺栓直径选择型号,加装齿形防松碟簧垫片。试试效果吧

网友:
我对螺纹胶使用比较有经验,你买正宗的乐泰,看螺纹大小选择,建议用LOCTITE277,盲孔点螺纹胶时候,别忘记在盲孔里面也要点几滴
另外拧紧力矩也要按规格来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