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在运行一个直线加圆弧的轨迹,在结合处会出现很短暂的停顿

楼主(2012-03-09):
数控系统在运行一个直线加圆弧的轨迹的时候,在结合处会出现很短暂的停顿,想咨询一下如何消除这个?停顿的原因是啥?

网友A:
用西门子系统就没这个毛病
其他的系统都有 无解

网友(点评):
恰好,俺也只用过西门子的连续处理,就是G64,如果全是小线段,还可以用压缩功能。其他系统没用过连续处理,但俺知道,也许名称不一样,但效果是一样的,不然模具怎么干?

网友(点评):
三菱的也没停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西门子系统就没这个毛病
其他的系统都有 无解

西门子系统大概多少价位?我需要一个四轴联动或者三轴联动。其它的系统这个时间大概多少,一样吗?

网友:
大多数系统都有这样的问题,要求不高的过度可以试试,(刀尖圆弧小些的刀片,背吃刀量小一些,转速不要太高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