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铬13 材质的 锻打件 能不能电焊 堆补一下得 ?

楼主(2012-03-09):
刀架移位,有啃刀印。   想电焊补起来 。    但有先列 说 长轴 电焊后 容易断的。

 有了解这个材质的人  麻烦指点下。  我网上搜了下 有 1铬13 材质的 电焊条

   急  急

网友A:
你这轴啃刀部位的直径有多大?  啃刀深度有多少?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最好发照片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轴啃刀部位的直径有多大?  啃刀深度有多少?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最好发照片上来.

         直径深度不重要。        1CR13 材质的 长轴 不能烧电焊。    电焊过后要断的。  PS    有听过先例  这类材质的电焊补过后断裂的。 断裂了好几截 。  也不敢贸然下手

      但是我百度了下  有1CR13 材质的 电焊条。        这种冷门材质 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想问下。

网友:
你说的太吓人了,之所以产生了你说的现象,可能是焊前焊后的热处理不当,1Cr13是很普通的一种耐热不锈钢(马氏体),对这种材料焊接要严格控制操作工艺过程:焊前要进行200-320℃的预热,焊接过程中要控制层温,如焊层较厚,焊后要缓冷至100-150℃保温0.5-1h,然后再加热至回火温度进行焊后回火处理.控制的当,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的有道理,佩服!

网友(点评):
我倒觉得你说的太吓人了。。。 太复杂了哦。。。 。 看检验吧。。。如果要报废的话 只能焊接了 谢谢

网友:
1Cr13在汽轮机行业是使用最普遍的材料.通常用来做叶片的.

网友:
氩弧焊不行么???还可以激光焊啊···

网友:
你要想处理得完美.应该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如果啃刀不深, 用氩弧焊补焊,焊前用氧气枪预热到300度左右.焊完后再用氧气枪预热到500度左右,加铺石棉布保温,缓冷.尽量用E410-16、E410-15焊条进行. 反正你把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点评):
没电焊不。。 把直径光小了一个毫米。。。过关了。。 空挡部分没尺寸要求

网友:
直径小1MM,可以相应地把轴瓦内径也小1MM,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
算算碳当量, 在选焊条, 选施工工艺

网友:
焊前预热,焊后缓冷,然后正火,一般不会出现断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