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应该用什么焊条

楼主(2012-03-09):
铸铁应该用什么焊条,没有铸铁的焊条能用其他的焊条替代吗?

网友:
不清楚啊,学习。。。。。

网友A:
不是很重要的地方可以用铸铁屑和AB胶水搅拌均匀了修补。。。。。。。。。。。。。。。。

网友:
就用普通的不锈钢焊条就焊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重要的地方可以用铸铁屑和AB胶水搅拌均匀了修补。。。。。。。。。。。。。。。。

那强度应该怎么保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强度应该怎么保证啊

有点冒昧,我说的那个法只是起到修饰的作用强度一般,要求强度的话用铸铁焊条吧,虽然贵点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焊条焊接

网友:
要看你的铸铁是什么牌号?

网友:
1、如果是一般铸铁,可用EZFe(Z100),EZV(Z116)、(Z117),EZC(Z208),EZNi-1(Z308),EZNiFe-1(z408),EZNiCu-1(z508),EZFeCu(Z612)、(Z607);其中EZFe(Z100),EZFeCu(Z607)焊后不能进行切削加工。如使用EZC(Z208),焊前需预热憨厚可能进行切削加工。
2、高强度铸铁可用EZV(Z16)、(Z117),EZNiFe-1(Z408),焊后要要进行捶击。
3、如是球墨铸铁,焊前预热500-700℃焊后要进行正火或退火,热处理后,可以进行切削加工,使用的焊条有:EZCQ(Z238)、(Z238SnC),

网友:
用铸铁焊条,GB-T 10044-2006 铸铁焊条及焊丝;我原来补焊HT350用的Z308,要注意预热短弧短焊锤击后热!我当时要切削焊缝表面。其实只要能阻止碳石墨化就可以!这也是镍的主要作用。

网友(2012-12-09):
用铸铁焊条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铸铁焊接和焊条的介绍,另外铸铁焊条的国标是GB10044-2006。我觉得9楼的很详细

网友:
用A132就行

网友(2013-07-07):
用Z308焊条,比较贵,要不就用J506或J507焊条也可以。

网友(2014-01-16):
焊接铸铁主要是三方面的问题:碳的控制、应力的消除、结构的调整。你可以选用好一些的焊接材料,如WE777等进口的焊接材料。抗裂性非常不错。另外,结构上可采取缝补工艺,来增加焊接效果的稳定性。相关的专题详细了解:specialweld.com/?cat=9

网友(2014-03-22):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