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车床扎刀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2-03-09):
今天车间里一台6.3米立车在加工时出现扎刀,据说以前就偶尔出现,想请教一下,在哪些情况下会出现扎刀呢?

网友A:
刀架的液压系统出问题了 掉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架的液压系统出问题了 掉刀了

那如果刀架的配重用的是铅块,不是平衡油缸呢?还有其他的可能么?

网友A:
配重用的是铅块,一般在开始进刀时候出现,中途应该不出现,这属于加减速与摩擦还有间隙的问题(精车)
粗车与刀杆的刚性和是否对中心 以及刀是否已经钝了 一个个的找
你说的很模糊 不好说  要把你详细的操作和机床的状态说下
粗精说明详细

网友:
如果压刀中心高碰到硬点 也会扎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重用的是铅块,一般在开始进刀时候出现,中途应该不出现,这属于加减速与摩擦还有间隙的问题(精车)
粗车 ...

明天我详细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