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碗形砂轮磨削高速钢圆刀片,刀片变形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09):
径200mm的200#CBN碗形砂轮,环形CBN表面为6mm厚,磨削直径400mm,厚度3mm,硬度HRC65度圆刀片,工件由电磁吸盘吸附,砂轮线速度在80m/s,高压水冷,冷却效果良好,磨削表面无烧伤。磨削余量为0.1mm.现在磨削完成后,取出产品,产品中间拱起,磨削时间越长,变形越大。可变形到1mm至3mm.
十分头痛,改善不明显。咱缺乏理论研究。
现初步分析有以下方面:
1.磨削热变形
现在磨削过程冷却较为均匀,无磨烧,无堵转,吃刀均匀,磨削热大部分被高压磨削液带走。估计磨削热变形不是主要原因
2.工件应力变形
第一,磨削过程中,工件本身的部分应力可能会释放出来,导致变形,这种变形应该是局部的,非规律变形,可能产生局部翘曲,弹性等。但现状是磨过后,变形规刚,中间拱起,形状似碗形。说明这种变形非主要原因。
第二方面为自已推测,碗形砂轮端面直接压在工件表面上,在磨削过程中对工件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工件产生内应力,在加工过程中,工件由吸盘大力吸在工作台上,变形不明显;在吸盘消磁后,工件马上回弹,远远超过工件加工前的材料变形量。
不知我的推测是否正确,国内是否有这方面的研究?在工件底部有支撑的情况下,对工件施加的压力,对工件变形的影响?有没有可以量化的公式?比如施加多大的压力或者压强,会使材料产生多大的应力变形?
          对磨削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希望社区的大侠能给咱指条明路,有没有解决之道?给这方面把把关。
          如果我要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学习哪些方面?

网友:
上个片片来看看那。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俺还是认为是热变形。这种设备应该采用热对称的磨削方式。

网友:
粗精磨要分开的,小吃刀大走刀,还要反复调面,干平磨是这样的,你试试。

网友(2012-04-13):
可多用几个导磁块   减小吸力

网友A:
照成工件变形的因素太多了
1、 首先楼主你讲的不够详细,直径200mm的200#CBN碗形砂轮,环形CBN表面为6mm厚,既然是碗形砂轮那么就有砂轮接触工件的宽度和砂轮磨料厚度,你这6mm厚是什么概念我不懂、
2.磨削方式,是砂轮前后移动磨削,还是工件前后移动?
改善方法:
1.将砂轮修1~3度内倾,让砂轮接触面只有一个点,如果用一个面接触工件磨削时受压力大,会弹力也大,变形就开始了。
2.磨削方法,由于砂轮直径只有200,工件直径有400,当砂轮轴心和锯片轴心重合时磨削向下的力及回弹力会更大,如果磁盘和工件有一点杂质导致的间隙话就容易将工件磨变形(工件面把砂轮包围了)如果可以建议把砂轮停放在工件半径上不动,工件以工件轴心自转磨削,这样受力均匀,也不容易将工件翘起磨变形

游客

网友:
砂轮磨削时,砂轮与工件成一定的角度,所以砂轮与工件接触也是线接触,也只有砂轮磨损后接触面积才会增大
目前就是按你说的第二种方法磨削的,工作台旋转,砂轮位置不动,只是上下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成工件变形的因素太多了
1、 首先楼主你讲的不够详细,直径200mm的200#CBN碗形砂轮,环形CBN表面为6mm厚 ...

那如果这样还变形的话,你可以考虑换个更好的砂轮,还有将进刀量再放低,还有工件旋转方向最好和砂轮旋转方向一致,切削应力可能会小点。还有我不知道你的磁台怎么样,建议磨工件前先将磁台磨平,再放工件。还有磨完后虽然磁台消磁了。但工件还有残余磁性,反吸附在磁台上,取工件时有没有注意这些呢。

网友(2012-06-17):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磨削变形原因太多,

1、砂轮的材质、粒度。

为什么电磁吸附不好?是因为磨削金属高速回转有电流或涡形电流现象么?…只是猜测,不知是否正确,请指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