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在停下来的时候为什么整个机架抖的厉害?

楼主(2012-03-09):
大概的回路是  我有点是哈威的 多路阀 !四个油缸分别装了四个力士乐的夜空单向阀!然后在油缸的无杆腔装了一个旁通阀回油箱!阀是PSV   51/280-5望有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A:
1.因为你机架刚度不够
2.油缸没有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你机架刚度不够
2.油缸没有缓冲

不是油缸在不规定的 行程内抖动!还有是在油缸停在下来的时候发生的  油缸的无杆腔装了节流阀了

网友:
背压的问题,调调回油的背压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
看看把溢流阀压力稍微调小点可以不。可能是油缸行程到达极限后,溢流阀没有泄压。

网友B:
油缸或者阀的问题,主要应该是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或者阀的问题,主要应该是阀的问题

谢谢阀!是进口的 !我今天换了个开启压力高点的 好像好了一点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油缸再运行过程中,液控单向阀会高频的开闭,可以理解为爬行现象吗?如果直接开旁通的话,振动还有吗,

楼主(2012-04-29):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油缸再运行过程中,液控单向阀会高频的开闭,可以理解为爬行现象吗?如果直接 ...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是回油背压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