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液力传动油能代替46#液压油吗?

楼主(2012-03-09):
新买6250普车,床头箱润滑油想用8#液力传动油代替46#液压油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粘度可压缩性不太一样...............可以根据工况解决具体问题...............但一般不要随意更换.....

网上说的

网友(2012-08-10):
液力传动油选用优质基础油和多功能添加剂调配而成。本产品可广泛用于工业机械、农用机械及其他设备的液力变矩器与液力偶合器。; 液压油是一种润滑油,用作液压传动系统中的工作介质。此外,还具有润滑、冷却和防锈作用。通常由深度精制的石油润滑油基础油或合成润滑油(见合成润滑油脂)加入抗磨和抗氧剂等石油产品添加剂调制而成。广泛用于机床、矿山工程机械、农业机械、铸锻机械、交通运输机械的液压系统中作工作介质。

网友:
从定义和作用来看可以代替,但是由于两种型号的油,粘度和可压缩性不一样,其内部的添加剂不同,对机械设备的磨损失效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最好不要乱代替使用。

网友:
哦,3.4楼的回复学习了

楼主:
多谢热心指教

网友(2013-06-18):
普通车床润滑油是用在各种类型机械上以减少摩擦,保护机械及加工件的液体润滑剂,主要起润滑、冷却、防锈、清洁、密封和缓冲等作用。成品润滑油是由基础油和添加剂组成,其中基础油占绝大部分,因而基础油的性能和质量对润滑油的质量影响至关重要,车床润滑油基础油主要分为矿物基础油及合成基础油两大类。由石油炼制而得到的基础油一般称为矿物基础油,它来源方便,价格低,可制成满足大多数机械润滑要求的成品润滑油,因而应用广泛,用量较大。随着科技进步及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对节能、环保要求的日益紧迫,对高品质成品润滑油的需求不断增加,矿物基础油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因而合成润滑油基础油得到迅速发展。其中聚烯烃类合成润滑油基础油,在各类合成油中是一类综合性能比较优良的品种,与其它类型合成油相比,除综合性能优良外,原料来源丰富,生产工艺简单,价格又相对便宜,因此得到广泛重视。所以如果是高速的话可以用46#抗磨液压油,低速建议用便宜一些的机械油就好(聚烯烃类合成润滑油基础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