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又好地断管?

楼主(2012-03-09):
要做一批短管(直径50 壁厚1.2 的不锈钢复合管) ,管子对于长度(1米多,2米多几种规格)要求比较高(-0.5至-1.3),想直接切出尺寸来 ,不想两端再加工   。有什么办法 可以干出端口比较光滑 平整  或是用什么机器?

网友A:
建议试试线切割切口应该比较光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线切割切口应该比较光整

数量有点大 有一 二千根 要又快又好的方法 线切割 速度慢

网友:
水暖工用的切管器,两人配合,很快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有,是合金的切管机,好象要6万左右,或者可以发给有这机器的厂加工。

网友:
在车床上可以加工啊 用滚切刀就可以

网友:
做模具吧, 简单速度还快

网友:
上车床吧磨一个斜刃切断刀,用尾座平顶尖做限位,应该效率还行。只是内孔毛刺要用刮刀刮一下。

网友B:
用锯床试试!!!!!!!!!!!

网友C:
数控圆锯机,精度+/-0.05以内.粗糙度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锯床试试!!!!!!!!!!!

就1.2的壁厚  经的起吗 而且有毛头 还是要上车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圆锯机,精度+/-0.05以内.粗糙度0.8

一般 带数控两字的东西 起码要比不带的贵上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控圆锯机,精度+/-0.05以内.粗糙度0.8

数控圆锯机是什么设备
能上个图片看看吗
最好能有加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