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研发2年的运动控制器,我的知识产权

楼主(2012-03-10):
感谢老鹰大侠提供方便

回想这两年的艰辛,困苦,做研发确实很累,很费精力,需要极大的耐心,细心,信心,从电路图的搭建,PCB的设计,器件选型,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华强北市场,打了多少次板,也已经记不清,边焊边测试,当硬件方案最终确定时,这些才是刚刚起步,接下来,软件的调试,最关键的算法的实现,计算,到程序不断的修改,然后,熟悉相关的工艺情况,上机测试,再测试,改程序,再测试,,,

一天到晚,整天说产业升级,升级,,企业要转型,转型,,,我想都说累了吧,

控制器 目前所做的是平板切割系统(又称电脑打样机)用于各行打样切割,故精度要求很高,可左右换笔绘图切割都可以,具体工艺保密需要不在多说
三轴控制,可根据需要4轴,或者多轴控制,I/0口,88出,可扩展,
目前根据此控制器,可应用于所有切割范围,只需根据具体工艺,修改下即可,,
适应范围: 激光切割,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水刀切割,以及其他切割场合,CAD图形导入U盘即可加工,同时可脱机加工,无需编程,满足图形格式,支持PLTDXF
后续诸如,那点胶,雕刻其他等等,甚至是其他工业机器人都可以逐步展开。眼下,我只针对切割范畴谈合作。

有远见,有眼光的,有实力的朋友,可商议,一同合作,,我猜想,你企业急需转型,或者其他,

我的

望各位多多指教,小弟先谢过

网友:
柳乘风 网友好!
.
1、向你表示祝贺!
.
2、记录在案。社区项目如遇有这方面的应用需求,在性能价格比同等的情况下,尽可能采用热心“社区建设的社友们”的成果、产品。
.
3、你的成果对比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在技术上有何优点?如果只是拼价格低,就没有考虑的意义。
.
4、对于标明含有“ 个人自主知识产权”内容的东西,我一般不参与讨论。但从你发布的成果消息内容中,我发现在一个环结上的存在一个技术性的缺陷,是否愿意讨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请明示。
.
5、你的介绍中为什么没有技术参数?在不加入广告的前题下,是否能与以增补。
.谢谢!
.
syw   12-03-10    06:50

网友A:
恭喜楼主,有研发精神。

我只从机械上看看,讨论讨论。
1.切割精度是多少?机构上的精度,和算法上的精度。能不能达到正负0.5mm。
2.最厚能切多少?切什么样的纸?
3.切下来的纸张碎屑怎么处理?
4.切刀是进口的还是自制的?纸张的切口质量怎么样?
5.旁边有一个泵,开机时噪音有多大?真空吸附效果怎么样?
6.图形是电脑解析的还是机器解析的?

楼主,如果这些问题很好的解决了,那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上的真搞笑,正负0.5mm基本上是一个废品,无任何市场价值;

LZ做的是运动控制的下位机,是吧,DSP还是FPGA的方案,底层是否具备电子凸轮等技术,市场定位是咋样的,和乐创、固高相比有哪些优势,

另:PCB版太大了,还有改善空间,

LZ的水平,在深圳随便都能找到一个年薪 20W+ 的工作,嵌入式+运动控制的人才太缺了。

网友(点评):
大侠做电的吧?你来说说你做的系统精度是能做到多少,运动控制的算法精度,起停的精度,机构的精度,用的什么分辨率的传感器?市场上最长见的标称精度是0.254,还都是号称的。

网友(点评):
冒犯了,兄弟; LZ做的是通用控制器,底层控制的,他不是做设备集成的,精度和硬件有很大关系,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重复精度丝级是最基本的要求,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在市场立足的机会。一家之言,见笑哈。

网友(点评):
大家只是讨论,没啥关系。底层的话,据我了解,做到0.02没有问题,就是PID控制。这类控制卡都可以买现成的。国内这些产品铺天盖地,都做烂了,光精度高成本低已经没有多大亮点了。

网友(点评):
这位哥们,估计也是做电子类的开发工作吧,至少对电子类的比较熟悉,我的东西可以和乐创的竞争,固高的我不了解,我估计就同类型的,我的也不输他,,这个自动控制领域,细分市场太多,不需要大全,专精即可

网友:
运动控制器确实市场很大,有几个问题和楼主讨论
1.你的运动控制器是有具有模拟量输出加编码器反馈控制伺服电机的功能?伺服位置环周期为多少?还是和其它国产运动控制器一样,只能  发脉冲?
2.有没有通信接口?比如说Ethernet, Modbus TCP/IP,Canopen等,如果没有通信接口,又该如何与其它的逻辑控制器PLC互相交换信息呢?因为你的控制器是运动控制器,逻辑控制不是强项。
3.运动程序如何编程呢?是借用VB/VC等通用平台?还是有自己专用的软件平台?是否能支持IEC61131-3运行环境?
4.AI,AO,DI,DO该如何扩展?
5.处理器是DSP还是ARM?编码器最高输入频率多少?脉冲输出频率最高多少?

希望在不影响你的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和你讨论。当然上面讨论的这些内容,在市场上的中外成熟运动控制器商品中,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都可以查询到。

网友(点评):
大家是希望楼主能拿出一个高水平 的产品。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估计是想一飞冲天啊,欲与国外大佬比天高啊,小弟一人之力,没那么厉害,小弟只需和国内同行比较比较即可,试想,国内大佬都比不过国外大佬,单个个人,就想一飞冲天,还是那句话,专,精,不搞大,全

网友:
应该是步进驱动的吧。

网友:
速度可以多少,精度?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用来切割皮革的吧,通过气动马达带动刀片的震动来切割。
不知道LZ这能切割多厚?拐角地方切割效果如何?刀片冷却效果好不?

网友(点评):
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工艺也更加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不过你说的拐角切割效果,倒确实是个很大的难点,不过是刀头的因素造成的工艺难度增大,软件设计就复杂很多

网友:
能凭一己之力搞出这样产品的人肯定是高人。但这类产品实在太多了,论坛中以前也有这样一个高手,出了类似产品,见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640

一年以前我们通过QQ谈过一次,想过用他的产品,最后放弃了。产品这种东西仅有技术是不够的,关键还在市场。有一个清晰的市场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可能只是高雅的玩玩。

网友(点评):
这个,你说的比较正确,市场,清晰的定位,,不过我感觉这个论坛里,还是很多对运动控制不了解,主要还是搞机械设计,机械加工的多,或者是画图纸的多,,真正了解工艺,了解原理性的东西的人,还真不是很多

网友:
楼主是自己研发的运动控制系统,想找切割设备生产厂合作,用于切割设备,对不?

网友(点评):
这个仁兄说的大致正确,我是自己研发运动系统,,就是给切割设备厂家定制系统,当然,目前也找合作伙伴来共同生产我已经搞出来的设备

网友:
先鼓励一下楼主

楼主:
首先,我先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指点,,由于我这两天忙于调试程序,后面晚一点,我给大伙,说明解释下,,我现在,先看各位大侠的意见,然后,我集中起来,回答,并进行一些理由说明。小弟先谢过诸位了,欢迎多多指点,我先继续忙了

网友:
我想DIY一台雕刻机,LZ你的软件用的是什么??自己写的还是用现在的??比如维宏?mach3?你的价格大概在什么价位??
网上也有很多山寨的板子..

网友:
我是机械工程师,我有个朋友也自己开发了类似的一个控制器,正在考虑联合起来创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有研发精神。

我只从机械上看看,讨论讨论。

这位大侠,想必曾经设计过,或者接触过类似的设备吧,提的问题很专业
你所说的那些问题,我都已经一一解决,现在,我准备自己卖机器,诚邀有兴趣的转型的朋友,可以进入这个设备领域,这个设备的机械难度很低,,关键是软件系统的工艺很复杂,为此我钻研了很久,目前正积极运作,找人合作,直接生产销售设备

网友:
这类机器篇地都是,深圳的众兴为,西门子802C,华中数控。。。。。。。。。。,不过,本人也在学习底层代码,艰难中。。。。。。。。。。。。。。。。。。。。。

楼主:
那你错了,并非遍地都是,,不过市场倒是很大,但是,技术能力确是要求很高,哥们,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仅仅学习底层开发,那远远不够,,,加油吧

网友:
问一下高手,你的运动控制器客户操作软件是用的什么,是用现成的CAM软件,还是自己写的界面,

网友:
   你做研发前有没有先检索下现有技术领域的公知。以“运动控制”为名称专利检索了下,有262件专利。国外的还不在范围内。

网友(2012-08-26):
搜索一个不相关的东西,搜到了楼主的帖子,对这个比较感兴趣,马克关注下,期待楼主的下文,包括系统的各项参数和性能等的介绍。

网友:
小菜鸟过来纯膜拜

网友:
如果控制伺服的话精度还能提高吧

网友:
我们公司就有一个这样的切割机。

网友(2012-09-27):
应该是步进驱动

网友(2012-11-15):
我有点兴趣自己生产切割机,

网友:
LZ介绍的参数太笼统了,关于控制板的很多参数都没说清除啊,到底是支持3轴还是4轴?支持直线、圆弧插补?是软件插补还是硬件插补?是任意两轴插补还是独立两轴插补,最高脉冲频率是多少?梯形和S形加减速,还有通信协议支持哪些,这些都没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