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请教

楼主(2012-03-10):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对任一结点,所有流出结点的支路电流的代数和是???速求........

网友:
对于任意一个集中参数电路中的任意一个结点或闭合面,在任何时刻,通过该结点或闭合面的所有支路电流代数和等于零。

网友:
KCL本质上就是电荷守恒,在节点上上流进多少就流出多少,可以类比流体的质量守恒,控制体进多少就出多少(无源汇的情况下),还可以从数学上理解,不过涉及微积分,就不说了!

楼主:
谢了,好多都不懂,正在学习,呵呵

网友:
知道这个对 现实生活中  有什么好处  这个定律主要用于 干嘛呢

网友(2012-06-10):
线性电路中共节点,流出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入的电流之和,即KCL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