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的,大家有空来帮我解释下

楼主(2012-03-10):
我想知道用广数980td
g92编写螺纹时候,后面的r是怎么算的?比如g92 x23 z—112 r-0.25 f10.0
那个r如果不带的话车出来的螺纹会后面小前面大,忘了说是左旋内螺纹了,还有的是r负越大后面是不是越小?,这这些,求解释…

网友A:
这个是车锥螺纹时候用的。是车螺纹时的起点和终点的半径差,有正负之分。一般锥螺纹都是1:16的。所以只要把螺纹长度除以16就是R值了。当然,外锥螺纹是负值,内锥螺纹是正值(仅限从外向内车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车锥螺纹时候用的。是车螺纹时的起点和终点的半径差,有正负之分。一般锥螺纹都是1:16的。所以只要把 ...

直螺纹加工,机床精度不怎么高连出来尾巴小头大,可以用r把后面吃刀量加深吧?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车个锥螺纹啊,只不过靠这个锥度和机床的锥度抵消。

网友:
跟着前辈学经验,跟着楼主长知识……

网友B:
别误人子弟,1:16的R值应是起刀点到退刀点距离之和除以32

网友(点评):
除以32是半径值,X是直径编程,再乘以2不就是变成直接除以16嘛。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导,等有空测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误人子弟,1:16的R值应是起刀点到退刀点距离之和除以32

朋友可以举例子吗,。,,,,谢谢、

网友:
数控交流群221880072,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