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有角度的管螺纹,有专门的设备吗?

楼主(2012-03-10):
有没有什么设备专门车管螺纹的,有角度的管螺纹。

网友:
发个图纸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A:
锥管螺纹吧,数控车可以车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螺纹牙是倒着能见度的是吧,不是锥度螺纹三楼应该理解不对,楼主发个图纸,大家给你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管螺纹吧,数控车可以车的。

恩,是锥管螺纹,数控车床的话,哪个牌子的好用,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点评):
10万以内就足够了

网友(点评):
如果楼主想买这样的数控车床,可以联系我.

网友:
沈阳机床厂有,我们这里就用,加工锥管螺纹,四五十万吧或者更多

网友B:
用螺栓套丝机价格便宜,效率还高

网友:
管子套丝机,安装水暖用的那种。

网友:
发个图纸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螺栓套丝机价格便宜,效率还高

不锈钢的行能用吗

网友:
锥形管螺纹的加工,简单的车床就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螺纹要求不高,可以套丝加工。如果要求比较高,还是车吧。

楼主:
数控管螺纹车床哪家的比较好,一般什么价?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个我专业,业内把这种机床叫做管螺纹车床,特点是主轴通孔直径大,代锥度靠模,
如果用数控的话,要考虑主轴通孔直径,工件太长 或太粗是不能用一般数控车的,可考虑
数控管螺纹转用车床

网友:
你家锥度螺纹叫角度螺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