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重要项与关键项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2-03-10):
有些机械图纸上,标注尺寸时常会出现重要项关键项,我想请教一下,这两个是根据什么区分的。如何去评定某个尺寸是否为重要项或关键项。

网友A:
要看具体公司的规定,通常是功能尺寸是关键项,装配尺寸是重要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公司的规定,通常是功能尺寸是关键项,装配尺寸是重要项。

                                  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

是否可以从影响产品使用性能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公司的规定,通常是功能尺寸是关键项,装配尺寸是重要项。

傻傻的问一句,何为功能尺寸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傻傻的问一句,何为功能尺寸呀?

就是机器的性能或者部件的性能。比如,某个尺寸大了或小了,机器就不能运转了,达不到性能了,比如齿轮的齿形偏差,比如某些重要面的表面光洁度,传感器的接收端高度尺寸,光学镜片的曲率,轴的热处理,材料有无磁性,等等。说的不对,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机器的性能或者部件的性能。比如,某个尺寸大了或小了,机器就不能运转了,达不到性能了,比如齿轮的 ...

好的,谢谢,有所了解了。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2014-12-08):
JB/T 5058-2006 机械工业产品质量特性重要度分级导则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