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牙盘是标准件吗?在哪可以查到?

楼主(2012-03-10):
请问各位前辈,鼠牙盘是标准件吗?在哪可以查到?

网友:
应该可以买到,什么设备啊?

楼主:
分度工作台,不知道去哪查标准

网友:
网上搜搜呗

网友:
可以买,是不是也叫端齿盘哦

楼主:
我是做设计用的,不买,就是需要哪些参数

网友:
端齿盘是有标准的 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应该有提到,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定位用的,精度高,一般地方做不出来,大都是买来的。

网友(2012-05-14):
雄名精机(上海)有限公司有详细的资料,可以作参考。
分度齿盘从外径50mm到1200mm,齿数有8、10、12、24、36、40、48、60、72、360等,特殊齿数可定制,材料为严格选型,并经热处理加工,从而具有高刚性、使用寿命长、超精密配合啮合精度经长期使用不变。产品已应用于精密NC齿式分割转台、精密搪铣分割转台、精密刀。

网友(点评):
雄名精机,请问您们的三片式的结构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工作台不抬起也可以实现精密分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