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棒料零件,请教

楼主(2012-03-10):
求教使用主程序跟子程序调用配合~T01刀车R,T02切段~T03钻孔

网友A:
光洁度要求如何。。。。。。。。。。。。。。。。。。。。。

网友B:
直接查手册不行吗?
1.钻孔
2.车端面
3.车内螺纹
4.切槽到车外圆,长度5后面的退刀槽
5.车外圆弧表面(球面尺寸R3.6有99%是错的,由于有鼓型的两头直径,鼓腰直径,还有高度,所以这个尺寸不必给出)
6.切断

网友C:
用M98PXXXXXX
P后面写上你需要调用几次和子程序号,如M98P300002就是调用30次2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洁度要求如何。。。。。。。。。。。。。。。。。。。。。

没什么要求的~普通装饰

网友(点评):
厚度不大。用成形刀。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手册不行吗?
1.钻孔
2.车端面

这个我当然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98PXXXXXX
P后面写上你需要调用几次和子程序号,如M98P300002就是调用30次2号程序。

这个书也有说~但是具体编起来还是有出入

网友(点评):
先编子程序,子程序最后写上M99,再另外选的程序编主程序最后是M30(子程序里最好加个拔料程序,这样你就有时间可以SMOKING,AND,PLAY手机,修毛刺)再不会弄就说明你不是做机加工的命,少爷的命

网友:
去年我做过此类的零件   ,  不过我认为用宏程式较好  。可惜我也不会宏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