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模型需要用到很小的直流电动机,哪里可买到?

楼主(2012-03-10):
做模型需要用到很小的直流电动机。
请帮忙推荐哪里能够买到小电动机,希望转速不要太高的,带上负载的转速在1000~2500最为理想,外形尺寸在轴向长度方向B不大于70
-----------------------
【谢谢大家的关注】

通常玩具电动机的转速都很高,常常是上万转/每分,皮带轮加一个小减速器速比大致在72左右,如果电机转速是在太高,就还需要采用电子调速,又担心扭矩降低太多,带不动负载了。

2012-3-11
在淘宝上联想到卖家了

网友:
玩具电机就可以了吧         。

网友:
负载多少啊,70也不小了

网友:
另外你的轮子啥样的,能发个图片吗

楼主:
在淘宝上有很多,正在联系o(∩_∩)o

网友A(2013-05-11):
这么低的转速比较难找,剃须刀马达或许能达到要求,还有早期的录像机进出仓马达转速也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的转速比较难找,剃须刀马达或许能达到要求,还有早期的录像机进出仓马达转速也较低。

谢谢关注
在淘宝上找着了,额定6v时,空载400/625/或800等转速的都有,额定转矩也比较大,唯一不太满意的就是噪声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在淘宝上找着了,额定6v时,空载400/625/或800等转速的都有,额定转矩也比较大,唯一不太满意的 ...

这么低的转速肯定是变速马达的,有噪音的是变速箱不太好,其实你这个体积较大完全可以用用直驱马达,寿命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的转速肯定是变速马达的,有噪音的是变速箱不太好,其实你这个体积较大完全可以用用直驱马达,寿命 ...

似乎目前购买的这家在同类商家中算做得比较大的了,质量也算可以的(淘宝上的一个店家)。目前使用的就是减速电机,带了一个微型减速箱,不满意地地方就是减速器噪声大了。
你说的直驱马达哪里有?是不是步进电机一类的?价格要适中(比如几十¥),我需要的功率很小的,转速三四百转/分就行了,另外是不是需要增加一套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目前购买的这家在同类商家中算做得比较大的了,质量也算可以的(淘宝上的一个店家)。目前使用的就是 ...

要不了几十,但要求转速太低的话就没力距,又要转速底又要力距大的话就要用伺服电路,要不就只能用减速电机了,减速的就是噪音大而且故障率高些。

网友(2021-11-24):
万能的淘宝!